[求助] 用spect怎样仿真一个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楼主(2013-10-11):
用spect怎样仿真一个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网友:
这个呢是很简单的啦
首先工艺文档会给这个数据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如果你找不到呢自己仿真这样做:
给这个电阻灌一个恒定电流I,DC仿真扫描温度,得到电阻两端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算出该电压的温度系数就是电阻的温度系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