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不同的电位怎么连接,差分对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3-10-11):
版图中的不同的电位怎么连接,差分对应该怎么画?

网友:
不同的电位分别走自己的电源和地线啊,差分对要考虑匹配,交叉的画,差分对所有地方都要对称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记得你上次的悬赏还没有给呢吧

楼主:
这是两个问题。还有悬赏怎么给呢

楼主:
哦,谢谢啊,对了,怎么给你信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没有研究过!

网友(2013-12-17):
我会画两个管子并联的差分对,但是再多一点就不知道漏端怎么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