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愿景提的电路一般会有哪些问题啊????

楼主(2013-10-11):
芯愿景提的电路一般会有哪些问题啊????

网友:
電路連接的正確性. Device大小的精確性.

网友:
这算什么问题?

网友:
没找他们做过。

网友:
如果照片质量可以的话,他们提取的质量还可以。下面就需要设计公司进行电路分析和库的替换。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PDK给芯愿景,让他们做的时候就用你们流片的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名字,头像霸气!!!

网友:
一些逻辑连接可能会出错,然后就是他们量MOS管的W时经常会量整个栅的poly宽度而不是与D,S重叠的那段宽度

网友(2014-06-26):
图像清楚地情况下,连接关系的准确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會畫出高壓和低壓MOS ?

网友(2015-05-11):
这写个是问题吗?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重叠的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