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求指导(分层模块导入问题)

楼主(2013-10-11):
为啥我用DC综合一次只能导入一个文件?不能把各个层次一起导入吗?
如果只导入顶层模块,综合出的门级网表不就是只包含顶层文件么,那样导入ICC有问题阿

楼主:
就像这样,这个我不知怎么导入进来了,可是再怎么都弄不出下一层了,一共有4个层次

楼主:
咦,刚才图没发上来

楼主:
怎么木有人理

网友:
没别的,看 user guid的吧,该怎么做Flow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下一层次的模块不能被读入? 你可以先将所有module 文件都弄在一个模块下面, 又或者是添加include 这些都可以,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