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TE接收机

楼主(2013-10-11):
请问有哪位做过接收机么?或者用仿真软件仿过也可以。
       老板刚把课题给我,要求每周都有报告,菜鸟无奈,特此求助!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2013-11-11):
你指硬件还是软件呀

网友:
显然这里指系统或者链路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收机内容很大啊,你需要什么??

网友(2014-02-12):
如果是lte,那就先做个OFDM 的接收机。matlab 里有现成的函数。

网友A(2015-07-17):
流程:根据LTE项目指标进行接收系统链路预算,接下来是模块设计(LNA,downconverter, analog filter,VGA),或者器件选型(LNA设计,混频器设计,saw/fbar filter,VGA),最终构成整个接收机系统,再进行分立模块测试,最终搭建整个接收机系统进行测试,调试。
资料太多了,项目也太多了,也没啥东东了。早多模多频带接收机了,2G/3G/4G saw-less receiver都量产了。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A:
流程:根据LTE项目指标进行接收系统链路预算,接下来是模块设计(LNA,downconverter, analog filter,VGA), ...

SAW-less都量产了吗?那SAW-less现在用啥架构呢?N-path filter还是Mixer-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