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让ISE根据约束自动添加iodelay来满足时序关系

楼主(2013-10-11):
这两天在弄一个Flash的DQS和DQ的约束问题,由于读取时DQS和DQ是边沿对齐的,需要将DQS挪到DQ的中间。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先通过OFFSET IN约束,然后在时序报告中查看需要对DQS进行多大的延时才能满足时序关系,最后再自己手动对DQS添加一定的延时(比如过IODELAY,或者通过其它的时钟BUF)
在Quartus中,只需要告知软件当前信号的时序关系,也就是进行时序约束,软件会自动给你插入延时(走线或者延时单元)来满足时序关系。
但是在ISE中只能手动来修改,请问各位大侠是ISE本身只能这样,还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谢谢...
感觉每次都自己添,太麻烦了...

楼主:
没有人响应吗?

网友:
请问怎么看时序报告来知道延时啊?

网友:
你的做法是正常流程,要么对采样时钟调相,要么对数据IODELAY调节。
对同一个项目来说,每次调好应不会发生大变化了啊,相对来说工作量并不算大。

网友(2014-02-12):
回复 楼主:

   资料非常不错,很喜欢

网友:
看看有更好的办法没,我也是这么做的,官方的例程也是这么约束的

网友(2014-09-1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官方的哪个例程

网友(2015-01-14):
?没有继续响应的

网友(2016-09-23):
回复 楼主:

   请教个问题,边沿对齐的双沿触发,你是怎么进行时序约束让他中心对齐的?还有哪个IODELAY具体是怎样用的,帮帮忙弄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