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acro cell的间距怎么计算?

楼主(2013-10-11):
请问大侠们,macro cell的间距怎么确定?有什么计算方法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和macro cell怎么摆一个意思。。。
如果是怎么摆放的话,则要考虑macro cell的类型,与IO的关系,模块内的数据流向以及floorplan形状等因素。。
这个问题的话记得陈版主的后端面试题里面有详细解释过。

网友:
   怎么看模块内数据流向啊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acro cell怎么摆的问题,但我想知道的是两个相邻macro cell的间距要怎么计算得到?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IO以及代码描述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没有计算公式什么之类的啊?
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印象中没有。。我一般都是根据经验来摆的。。

网友:
一個MACRO有50個PINS另一個100個PINS如果有四層可ROUTE
METAL WIDTH 0.14
距離留 150*0.14/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就是计算公式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