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c在route阶段,不能跨电压域走线呢?!

楼主(2013-10-11):
我的设计时多电压的,电压域2有些net要连接到macro,这些线会绕着电压域1走,而不会跨过电压域1!这就会导致很多voilation!
同学们知道问什么会这样吗?

网友:
当然不能随便跨,如果直接跨,fix timing是插入的cell落在vot1,在通信过程中如果vot1关断,那么就出问题了
想跨的话要做feedthrough,使用always on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跨线的话,那走线会浪费很多空间呢!

网友:
头像风情万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feedthrough确实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