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dcap的作用

楼主(2013-10-11):
关于endcap的作用我看了一些资料,有人说在macro周围加endcap,可以避免marco上走线。有人说是为了避免poly和OD周围太空,不对称,密度太低。因为没有用过这种cell,特向大家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是避免poly和OD周围太空,造成DN的DRC吧,避免macro上走线应该是用macro的milkyway或者lef去限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避免poly和OD周围太空,这个具体怎么理解呢?还麻烦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像是和肼接触啥的有关。。。
楼下大神解释一下吧。。

网友:
先进工艺中poly density影响有效沟道长度之类的管子的基本参数,所以希望所有有用到管子的地方的poly density一致,以保证时序参数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谢谢大侠!那为什么endcap只放在macro周围呢?
    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放在marco周围,是来包整个stadcell区域,形成一个封闭的well 环

网友:
std和MEM之间的应该有一个你所打的hard blockage 这就造成了最边缘的std的左右两边环境的不一致
所以要加一圈那玩意吧
自己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台说的有道理,您的意思是这个endcap是在介于std和macro之间的hard blockage里面放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当然是以外啦

网友:
我认为放endcap最大的好处就是为pr限定区域,std cell边界更整齐,preroute_std_cells时power线更干净,不会超出std cell边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这个解释也很合理,也符合我之前听说的一种解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是std和hard blockage外边界之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探究这个名词的意思没啥意义咧 你可以理解成放在row ending处的DCAP 项目中应该用DCAP配合BOUNDRY CELL来实现那作用的
   我理解的是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对电源完整性有好处?

网友:
保证Macro边上std cell周围的环境一致,一般在28nm以下工艺中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