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输出电路怎样工作的,应该怎么去调?

楼主(2013-10-11):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输出电路怎样工作的,应该怎么去调?VIN和VIP相位相反。这个电路要实现差分转单端的功能,并且起驱动作用。不管输入共模是多少,总有一个管子是在饱和区。

网友:
如果两个都在放大区,VIN到输出的增益约等于1,VIP到输出的增益约等于1/(gm*R),觉得这是个跟随器,主要输入是VIN,VIP提供偏置电流(或者VIP对输出限压,不让输出电压太低?),总之要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这个电路作用是双转单,并且驱动负载的作用。应该不会只输出一路,另一路做偏置。VIN=高电平时,上面管子充电;VIN=低电平时下面管子放电。但是我不会调这个电路,之前都是学的MOS管,不会用三极管。

网友:
Vin 高,同相输出,输出高,Vip低,反向输出,输出高,输出叠加;
Vin低,同相输出,输出低,Vinp高,反向输出,输出低,输出叠加;

网友:
双转单未必就是要电路输出对称,这里基本功能和MOS的差不多,你将两个NPN管换成NMOS管分析下看看

网友:
楼主确定RL是直接耦合的?是不是该用个隔置电容....

网友:
vip的直流工作点确定静态电流,参考5532输出级把。以前P型bjt不给力时候的历史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