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ADC的数字控制变换器

楼主(2013-10-11):
请问大家有做过或者比较熟悉不带ADC的数字控制的变换器吗,buck、boost、buckboost或者反激的都行,希望大家一起谈论下 谢谢

网友:
我做过一些开路的DC/DC转换器IC,无ADC集成。你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我想问下你做的DCDC是数字控制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要是不用ADC的话,怎么才能将变换器输出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进行处理?谢谢

网友:
iwatt很多都是数字控制电源IC,一般采用PID,PD,PI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他们有的芯片好像是采样不需要ADC的,是通过DAC加一些算法实现的。但是所需要的DAC具体有什么要求,比如功耗、速度、精度等等啊

网友:
不對
D/a convert + comparator 就是可以組 成 A/D ..
A/D D/A  是類似 .  Sar A/d convert 不就是如此嗎?

所以 DIGITAL 處理 如果 不使用A/D (D/A ) ..如何?

网友:
就算没有AD要实现数字控制肯定也会有类似AD作用的电路吧,否则如何数字控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