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求助

楼主(2013-10-11):
Error-[NOA] Null object access
c64_driver.sv, 41
  The object is being used before it was constructed/allocated.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object is newed before using it.
UVM 仿真出现如上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不过看提示应该是语法之类的一般错误。
是不是object没有new()?

楼主:
在driver中,我把这一行a_port.write(req); 给注销了 就不会有上面报出的错误!另外我还没有加monitor或者reference之类的,41 指的就是”a_port.write(req);“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driver的task new里面加一行,new一下a_port,例如:

a_port   = new("a_port", this);

楼主:
楼上说的对,问题是处在new哪里,哈哈哈 多谢!顺便问下,楼上有介绍reference model的资料么,我不知道怎么组织建立referenc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