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摆率和GB的关系

楼主(2013-10-11):
如题:知道GB(单位增益带宽)越大,摆率(slew rate)越大。但是,不是很清楚具体关系。如果有他俩转换的公式就好了。

网友:
不是完全对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R = GBW * Vo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
  以最简单的五管双入单出放大器为例:

  SR=Id/CL;wu=gm/CL;Vov=2(0.5Id)/gm=Id/gm

  SR=Vov*wu

网友:
Slew Rate is the rate of charging up load capacitor when the output swing is large, so it depends on how large the load cap is and how strong the current is. GBW is gain times bandwidth. Bandwidth is decided by load cap, and gain is decided by gm (which set the current) and load res. This is why SR and GBW are correlated. Note that they don't have specific relationship.

网友:
回复 网友B:

It is true for the slew rate of discharging capacitor with first order assumption.

If it is the case of charging capacitor,you need to take the second pole into consi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