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fir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3-10-11):
大家好,在用matlab的工具箱设计fir滤波器的时候,为什么滤波器的输入信号一定是有符号位的,如果ADC的输出作为滤波器的输入,ADC的输出应该是没有符号位的,10位的ADC输出如果有符号位作为输入的话,那就只有九位了,此时应该怎么办啊,能不能把滤波器的输入改为无符号的啊,界面上好像一定要有符号位,那是不是应该把输入设为11位啊,如果ADC是10位的话,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滤波器的输入可以都为正的
    其实 多少 比特 只是个 范围
    比如 3 bit , 可以是 -4 ~ 3 ,也可以是 0~7
    一般来说matlab 是 按 十进制 处理 数据的

楼主(2014-03-0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ADC是十位的,作为滤波器的输入,也就是ADC的最大输入是1024,但用工具设计时,输入信号是有符号位的,我如果输入还是设置为10位,此时最大输入就只有512,所以我不大明白这里的输入是要填10还是11位,不过我试了一下,两个的结果滤波器的系数好像没有什么影响,能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

网友:
对了,matlab算这个快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FDATOOL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