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几个PCI总线中的问题!求解答!在线等啊!

楼主(2013-10-11):
问几个关于PCI总线的问题啊!1、CONFIG_ADDRESS和CONFIG_DATA在CPU中?那么如何区分配置请求属于那个PCI总线域?
2、HOST主桥是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config_write/read 是通过地址译码来产生idsel,进行pci device选中的。pci address最少32 bits,但是configure空间没有这么大,在configure read/write的时候高位地址表示:pci 总线号,设备号(具体查阅PCI Spec.)。
2:在x86 PC系统中,是靠CPU读/写计算机的两个IO空间(这两个地址在所有x86 PC中都一样,所以驱动程序可以在所以计算机上兼容)来驱动HOST桥发起PCI configure read/writ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个HOST处理器下面有多个HOST主桥?那如何识别是对哪个HOST主桥下面的设备进行配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硬件上面IDSEL是独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知道,IDSEL是在设备域寻址的时候使用的,我现在知道了  HOST主桥是不用配置的,但是多个HOST主桥的时候还是不清楚CPU如何区别这多个主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