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各位好,我在设计中,功能仿真时序正确,最大频率,也达到了380Mhz,但是在做门级仿真的时候,连100Mhz都达不到,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功能仿真  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时间概念在里面,跑个上G的频率都说明不了什么;
门级仿真为准

网友:
最高时钟频率不是通过STA仿真么?对STA不是很了解,好像是先进行时序约束,然后用TimeQuest进行STA,仿真出最高时钟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据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