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ADE 会自动加载相应的model 但是关闭后再次打开 model就会变怎么办

楼主(2013-10-11):
打开chrt35的电路,   modellibrary自动加载chrt35,但是把ADE关闭再次打开,就会跳变成SMIC18,导致仿真失败怎么办  难道是设置spectre默认model为smic18了吗   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
首先查看相应工艺库下libInit.il文件,看人家的路径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在CIW窗口重新load一下该文件:load "path" 这里path要设置为该文件的路径,比如
load "/EDA/tsmc_2p4m/tsmc35mm/libInit.il"
然后在ADE窗口选择reset,之后再选择Design,选择需要仿真的电路。
如果只是需要在每次打开的时候都加载这个设置,可以在.cdsinit文件里面添加上面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