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片外的高Q值电感

楼主(2013-10-11):
做功放,要用到片外的高Q值得大电感当扼流线圈使用,电路工作在2.4Ghz,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啊,没找到,谢了

网友:
Have a look on iPd inductor

网友:
那就找ATC的电感呀。降低要求那就村田的,有个电子器件代理网叫e络盟,那个上面比较靠谱,但是就是贵,适合小小批量的购买。大批量采购那就要另找代理了,深圳上海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