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的一个面试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0-11):
时钟域An个时钟周期宽度脉冲同步到时钟域B中,时钟域B中接收信号同为n个时钟周期脉冲宽度;问同步电路如何设计;(A时钟域和B时钟域的时钟快慢情况不确定!就是都有可能性)

网友:
可以把脉冲宽度用计数器锁存起来,然后用控制信号,进行握手,保证产后后建立同样周期的脉冲周期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式我也想到了。。。。但是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
我觉得你这样答了,面试官如果有更好的答案也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