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工具检查不出来的DRC或LVS错误?

楼主(2013-10-12):
为什么Calibre等物理验证工具可以检查出PR工具检查不出来的DRC或LVS错误?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rule以及设置有关。。像icc,对于lvs的错,默认就报20个出来。
请楼下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是工具的支持完善程度问题
foundry对于calibre之类的专门检查drc lvs之类的工具支持更完善,而且rule可以更复杂更完善,到真正工艺实现时出问题的概率更低。
特别是先进工艺有很多奇形怪状,描述复杂的设计规则,pr工具可能根本无法实现这么复杂的规则检查。

网友:
Calibre run一次DRC LVS跟PR RUN一次DRC LVS差多少時間
如果PR跟CALIBRE一樣那PR的ROUTING RUN TIME會大幅增加
這是PR人員能接受的嗎
所以PR有另一套做DRC LVS CHECK的方法

网友:
我認為你要檢查一下你的FRAM view跟CEL view是否一致,
先看看DRC多落在哪個地方, 檢查該顆Stdcell

网友:
頂樓上, 應該是 std/memory/ip library其中一個FRAM沒做好, DRC才會有誤差, 至於 LVS ICC check 會跟 Calibre 一樣, 不會不同.

网友:
頂樓的
LVS ICC check 會跟 Calibre 一樣, 不會不同.
你要確定喔不會不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