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DK M0程序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2):
新手上路学习M0

安装了MDK。
新建工程包含helloworld.c 和 Startup/ARM下面的startup_CMSDK_CM0.s 和system_CMSDK.c
选择的ARM Cortex-M0核
helloworld.c很简单: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void) {
  printf ("Hello World!\n");
  return 0;
}

编译后出现:
Error:L6221E, Execution region ER_RO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0, 0x000003c0)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RW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0, 0x00000018)
Error:L6221E, Execution region ER_RO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0, 0x000003c0)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ZI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18, 0x00000278)

请问这个怎么处理哦?

网友:
话说嵌入式的 “hello world”程序要跑通可不是个入门的活。

--
楼主的问题可以看看scat文件的设置。

网友(2016-03-16):
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处理?万分感谢回复 1# jackyzh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