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和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feedthroughs -output

楼主(2013-10-12):
各位大神,我在做综合的时候,脚本设置了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和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feedthroughs -outputs 两个命令。可是在跑过之后的check.log中仍然报了许多的warning,提示有端口没有连接到任何网络的,有输出端口直接连接到其他端口的。还有在写综合过后的.v网表时,仍然提示了,Verilog 'assign' or 'tran'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4-03-05):
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  你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7-02):
怎样解决的》?????????????????

网友:
没关系,就这样吧,后端也接收的

网友(2014-09-09):
楼主这两句在DC手册上可以查到吗?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和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feedthroughs -output,求问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2014-12-17):
回复 网友A:

   DC手册是啥,能发一份吗

网友(2017-10-07):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