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基带传输波形的疑问

楼主(2013-10-12):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看通信原理,看到传输波形时,有些疑问,通信原理告诉我们,脉冲码0和1序列不适合在信道中传输,而采用升余弦波,请问一下,可以采用正弦波作为传输波形吗?

网友(2014-01-11):
额~都正弦波了,能叫基带传输吗?明显就是频带传输嘛。所谓的基带传输,是一个很纠结的信号,首先必须在0频附近,所以你所说的正弦波是肯定不能用的。但是又不能有直流分量,也就是说在0频点上不能有频谱分量,所以要搞各种基带编码。

网友(2014-03-11):
回复 网友A:

   不懂别回复,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你回去好好看一看书吧,在这里挣个你对我错得有什么用?只有好好看书了考试才不会挂课,将来毕业了出来也能找到工作.

网友(2014-08-19):
首先,基带直接发射不太实际,天线尺寸无比巨大。再者,不是“升余弦波”,而是“升余弦滤波器”,用来滤掉旁瓣,此滤波器的使用和ISI、带外发射等有关。最后,建议看看无线通信方面的书籍,好多基础知识是不适合在贴子里长篇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