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HB2AXI bridge IP

楼主(2013-10-12):
最近有一个设计,USB IP是AHB总线接口,系统互联总线要用AXI,因此需要一个AHB2AXI的bridge,实现AHB master到AXI slave的转换,请问:1)有没有这样的IP,如果有请帮忙推荐一下,如果有相关IP资料,也请共享一下,不胜感谢。
2)如果没有这样的IP,自己设计难度有多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欢迎有相关设计经验的老师指教。

网友:
有这样的IP

网友:
AHB與AXI在架構上就不同..所以建議您先考慮一下USB的速度..還有您bus上的speed是否合適呢?

网友(2013-11-12):
我也想求这样一个标准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17):
用过synopsys的IP飘过

网友:
dw 里面不是有么,  不需要付费的吧

网友:
收费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自己开发不是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有ip直接用

网友:
這個應該不難...假若熟讀AHB還有AXI的spec,這應該幾個FSM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4-10-20):
花钱是必须的!

网友:
自己做个简单的玩玩行,但容易出错。

买一个肯定需要花钱的,不过这个是小IP,我们在2008年买过这个bridge IP,价格相对还可以接受,不贵

网友(2017-02-17):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麻烦问一下,如何获得这样的IP , 实现AHB访问AXI,非常感谢

网友:
usb应该是双向的吧,不只是AHB2AXI?

网友:
这样的IP太多了,各个公司都有,如果对速度和data rate要求不太高的话,写一个也很快,如果需要一个功能全效率高的,你可以找一下IP。另外现在自动生成的也很多。。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B:

大神有时间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吗?http://bbs.eetop.cn/thread-6252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