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础学习)请问下回路增益法的原理和理论基础是什么

楼主(2013-10-12):
各位大大好 最近本人在专注看负反馈方面的东西  看到童诗白一书上提出的回路增益法求f  觉得不怎么理解。
我对方框图法很熟悉了 也能熟练推导出f=1+ab的结论  但对这个回路增益法还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在此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
回路增益法求的是环路增益(Loop Gain)也就是A*f,
方法是把独立源置为0,断开受控源,在受控源输出断点,加入一个测试信号,计算回到受控源这整个loop的增益

f有的时候比较难找,但A也是比较容易求的,用A*f和A做个除法就得到f

网友:
要想直观理解这个概念,需要对开环和闭环的频率特性和稳定性有较深的理解,通过闭环传输函数来分辨系统的稳定性,需要root locus,但是通过环路传输函数就可以利用bode图,后者与前者比较对稳定性的认识会更加直观和方便一些,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我看过童诗白那本模电书  但不明白这个方法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负反馈网络的方框图法是基于双端口网络的理论  但这个方法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谢谢您 希望能进一步讲解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我看过童诗白那本模电书  但不明白这个方法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负反馈网络的方框图法是基于双端口网络的理论  理论基础很严谨扎实  但这个假设方法是书上直接给出的 我想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谢谢您 希望能进一步讲解讨论

网友:
Paul Gray那本书的第8章,8.8节讲了Return Ratio Method,还给了几篇参考文献,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深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