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分配设计

楼主(2013-10-12):
由于结构问题,有20多块功能相同的子板需要分离式安置在系统结构里,每个子板的电源输入是DC24V,而每个子板的功耗大概在30W左右。所以现在存在一个电源分配设计的问题,现在单板调试的时候使用一个外置DC电源,直接给单一的子板提供电源。那么系统集成以后需要给20多个分布式安置的子板提供电源,我的理解应该是需要再设计一个pcb专门用于给这些子板提供电源。这个单独的电源板输入源可以是外置的DC电源,比如某个大功率的24V@35A的大功率直流电源,这个应该不难找到。我的问题是:
1.这个外置的大功率直流电源到独立的pcb电源板连接线是否需要特殊考虑?
2.这个独立的电源板设计是否需要什么特殊考虑?以前没有搞过类似的东东
3.该电源板到那么分布式子板应该如何连接,是否在pcb上安排20多对电源端子即可?是否需要给不同的子板进行电源分割,还是统一一个电源平面?

网友:
做等大功率系统应用高手出现。。。。。。

网友:
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1. 30w的子板连线无需太多考虑,串联一个diode就可以
2. 建议开关电源的电容适当增加一些(10倍)?
3. 建议统一连接同等电位(如果子板的ripple不是很高的话)
当然,隔离式效果更好,不过增加成本和难度,不是很必要

楼主(2013-11-11):
1、最初考虑各个子板通过类似菊花链连接串联起来,因为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简化结构内部的线连接(毕竟内部结构空间有限),但是有个问题是外部供电到每个子板的走线长度不等,担心电势会有差别。另外,你说的串联一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怎么串联?2、增加开关电源的电容是指外置电源的电容吗?因为这个电源应该是对外采购的模块电源,如果要增加电容是不是要在电源分配板的输入端加呢?

网友:
1.如果没有非常大的电压波动,连线长短不同不会导致太大电压变化。当然,选择好点的线
串联二极管防止回流,保护主电源
2. 如果是采购的电源先不要加,试试能不能用再说

网友(2014-03-25):
正是我想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