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中UART干什么用

楼主(2013-10-12):
最近刚进入soc, 我看一般的soc系统中都集成有UART接口,这个接口有什么用处?

网友:
我知道的是可以通过uart外接器件来执行芯片的boot,当然应该还有很多功能,期待大牛来解答下

网友:
可以讓software 來debug 用

网友(2014-01-25):
help neede in Cadence Space-Based Router

网友:
在XILINX的MB系列中,默认的SOC中会有一个串口,该串口是用于调试的,即打印调试信息用的

网友(2014-05-10):
串口啊,跟PC机连接,这样就可以在PC上打印出程序运行的信息了,便于进行调试

网友:
本科时,还专门用Xilinx FPGA开发板做过,不过,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UART有很多用途啊.
可以DEBUG用啊
可以与PC进行通信啊
等等

网友:
通用性比较强,pc肯定支持,哪怕是usb转的。
像leon的,肯定离不开这个。
协议简单,占用硬件资源又少,常规俩端口基本够常规使用了。经济实惠。
一般还都有回送模式,调试起来打印信息也方便。串口驱动自己从头写写省时省力。
至于boot,至于配置好或者内部prom可调,非常多端口都可以用来boot加载。
可能讲的不全,望高人补充指点。

网友:
基本上SOC都嵌入CPU的,那涉及调试一般都是通过URAT的,当然还可以导入IMG,UBOOT

网友:
永远的调试接口

网友(2014-06-24):
多数用来debug

网友:
一般用来打印debug信息,也可以通过串口来进行调试(配置寄存器、下载文件等等),理解成一个IO就行。

网友:
打印debug信息,或者和别的芯片通信,甚至可以控制别的芯片

网友(2014-09-09):
UART是串行接口,做通讯用的。设置不同的波特率,host与device相互通讯
一般是与PC相接,方便调试

网友:
UART的就是串口,可以与电脑的COM通信

网友:
UART就是一个接口,至于做什么用,看需要了。比如与板级其它器件通信(控制),辅助调试等等。如果片内固化有boot程序,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网友:
可以连接蓝牙

网友(2019-02-03):
调试,下载都可以用

网友:
可用于打印调试信息,也可用于软件bootloader的加载等,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低速的通信接口,通常用于一些速率要求不高的场景

网友:
串口输出,芯片开发和板级调试都很需要

网友(2019-04-16):
串口终端,嵌入式系统一般用作默认输出,进行调试

网友:
串口通信哟

网友(2019-05-22):
串口通信用

网友(2019-06-24):
有时候没有串口,调试起来就是个瞎子。跟没有示波器一样。

网友:
你有这个IP吗?

网友:
可以用来的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