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弄DDR,应该准备那些工作。

楼主(2013-10-12):
想自己动手做一个DDRII的FPGA程序,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准备知识有哪些?求指教!

网友:
DDR phy,。。。。。那本不属于数字部分。
如果是FPGA,那最好用vendor自带的IP。

网友:
某家DDR spec,某家DDR的Verilog仿真库,够了

网友:
DFI (DDR PHY Interface ),这个定义了DDR controller跟DDR PHY的接口。并且比较通用,synopsys/xilinx的DDR PHY基本都使用这个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PHY都是调用核,自己设计控制器,控制器和PHY之间用DFI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FPGA可以自己搭建PHY,但是FPGA vendor一般都有PHY的IP。ASIC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调用PHY 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