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怎么禁用某一cell

楼主(2013-10-12):
我用DC综合后的网表,导入ICC时显示,ICC库中缺少cell   sub_237
所以想问能不能在DC综合中禁用sub_237这一cell

网友:
在综合脚本里面设置set_don't_use  命令就可以了。 但是看你说的sub_237 这应该不属于工艺厂提供的cell. 所以这个问题你还得仔细的看看了 你这个sub_237是不是例化名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表里还有例化名吗?还有例化名还需要在cell库里有对应项?不懂

网友:
man set_dont_use

网友:
工艺厂提供的一般都是and2x3 ,nor2x4 等之类具有标准名称的cell , 关于例话 and2x3  U27 (.A(a), .B(b), .Y(y)), and2x3 是你调用单元cell, U27就是例化的名称。

网友:
还是看帮助文档理解会更透彻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多谢大神

网友(2022-12-08):
想问问,能不能只在某个模块里禁用某一cell 呢?我查了下手册好像set_dont_use 只能作用在库上,没办法针对design 来使用

网友:
这个针对库里某个单元名 来使用   set_dont_use 库名/单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