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关于glitch 方面的小电路 ?

楼主(2013-10-12):
一个关于glitch 方面的小电路,后面的CLK信号的glitch比较小,但是不明白其中的减小glitch的原理,大侠们不吝指教一下

网友:
本菜鸟看了一下,想了想,给你写了个PDF,你自己下载下看看吧,不知能否让你看懂。

毛刺

楼主:
真的很感谢啊,好人啊

网友(2014-08-31):
回复 网友A:

   学习下 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pdf整理的很好,感谢!

网友:
使用手机测试5张卡片的稳定性

网友(2014-10-08):
这就是个时钟动态切换电路,如何过滤glitch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这只考虑了两个时钟在切换时高电平有交叠产生的“高电平”glitch但没考虑在切换时两个时钟的高电平没交叠时产生的“低电平”glitch,这种这个电路是虑不掉的

网友(2020-08-1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指点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没有高电平交叠产生的低电平glitch吗,楼主的电路是一种切换sel需要经历CLKA的下降沿和CLKB下降沿之后才能输出选择时钟的电路,在切换sel选择另一时钟后,经历第一个当前时钟下降沿后输出置为低电平,再经历当前时钟下降沿之后的第一个另一个时钟下降沿输出切换为另一时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