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中关于环路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12):
如上图所示PLL中的LP,在忽略PFD和CP的非理想因素下,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对CP的功能有什么影响?因为前段时间被问到这个问题,感觉没有什么思路,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It is second order of lpf with C2,and C2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high freq ripples on the control,usually 1/10 of C1.
Be noted ,C2 here is not for stability reason of the whole 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ripple考虑了CP的非理想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些非理想因素,单纯从CP的功能出发,这个C2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Ripple comes from harmonics of current pulse, no matter how ideal the cp is, it always has ripp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可以减小ripple,对CP的功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算算pole zero还有transie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是算CP的零极点还是LP的?麻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see nothing effect on the behavior of CP, but you should know the  discharging / charging current pulse is discrete, and your loop transfer function is based on the average current, so the higher order harmonics of reference is neglected, but in real case it always there, so you need another capacitor to reduce the corresponding time domain ripples.

from the transfer function, if there is no C2, only a zero(1/R1C1) ,2 poles (0Hz) in the open loop gain which means the amplitude frequency response firstly goes down at a slope of -40dB/dec, and becomes -20dB/dec @ zero , and keep the same all the times. -20dB/dec is usually not enough for filtering.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C2是否对CP过载、VCO过载有影响呢?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看看清华李宇根的PLL讲义
CP电流充到R和C1上,电压会突变!所以需要加一个C2来防止大的电压突变。因为周期性的突变电压会产生reference spur.

网友:
再具体一点就是这样,首先CP出来只需要一个C1,就OK,但是这样的话,加上VCO的极点,系统就不稳定了,所以需要引入R来加入一个零点补偿,引入R以后,因为电流充到R上会产生i*R的突变电压,从而产生很大的spur,所以再引入一个C2来减小突变电压。从而就形成了经典的PLL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主要是因为电流流过R时,会产生IR drop,输出电压会有抖动,通过添加电容C减小抖动,从而减小输出杂散。

网友:
这个C2的作用拉扎伟的书上有介绍啊,选择到C1的1/10到1/5,就不会对闭环响应时间和频率产生影响,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推到下就知道很靠谱

网友:
没有C2会让VCO Overload的,再一个楼上各位高手说的很好~
即使VCO没有Overload也会出现Reference Spur等Side Effect劣化输出性能啊。

网友(2014-08-07):
有的论文说,为了jitter的考虑,一般C2=(1/50~1/10)的C1

网友:
李宇根的PLL讲义说要加一个C2来防止大的电压突变

网友:
好像方向标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