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向比例放大器反馈系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12):
反比例放大器

设反馈电阻为Rf,输入电阻为R。固定输入,可见运放的输出信号同样经过Rf和R分压后反馈到其负输入端,所以反馈系数是R / (R + Rf)。不过,此时输入和正比例放大器不同,输入对运放输入端的作用为 - Rf / (R + Rf) (固定输出,且注意其作用于负输入端)。根据深度负反馈闭环增益和反馈系数的关系,可知其闭环增益为反馈系数的倒数,即 (R + Rf) / R。再综合输入的作用关系(- Rf / (R + Rf) ),得到反比例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 [- Rf / (R + Rf)] [(R + Rf) / R] =  - Rf / R。

请问各位大牛,红色的那句话怎么理解,如何等效的,难道是把输出端接地?但感觉这样等效不太对,求指教!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求指教!

网友:
要记住反馈最基本的框图中,输入和反馈是直接在运放的输入端求和的。

对于反向放大器,严格的说来是电流反馈,所以应该用电流求和来做处理(某些教材上是这么处理的);

如果要用电压来求和,就要用到电路原理中的叠加原理。
注意到输入端电压到运放输入求和端的电压是有一个增益因子(通常称为前馈增益),计算此增益的时候就是把反馈点(输出点的电压设为0);
可对比在计算从输出端到运放输入求和端的电压增益时,你也是把输入端电压置为0的啊;
利用叠加原理,可以认为在求和端做了一次电压求和。

注意区分文中的”闭环增益“应理解为从”运放输入求和端“到”输出端“的增益,而反比例放大器的电压增益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增益,这两个之间就差一个”前馈系数“的比值(即从"输入端"到"运放输入求和端"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关于输出端置0,我是这么想的,求前馈增益时,放大器输入端信号不为0,运放求和输入端信号也不为0,那么运放求和输入端信号不会被运放放大从而影响的输出吗?那这样输出就不是0了啊,请您指出我的理解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就是被这个绕住了!
       我这么想好像把反馈的影响又绕进去了!应该把前馈和反馈分开计算,然后再叠加起来!是吗?

网友:
对呀,看前馈时的源就是输入信号;而看反馈源不就是你运放里的那个受控源吗?
光看前馈的时候你就把反馈源置为0就好了嘛。。。

网友:
从纯粹理论角度来看的话 反馈网络应该看成双口网络分析  把负载效应和左右端口的影响等效成负载电阻和受控源  这样就把反馈网络剥离成两个单口网络了  一般会忽略前馈受控源 因为太小了

网友(2015-11-25):
ee214 lecture14中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呢?。。

网友(2023-11-23):
非常感谢,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