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latency 太大或者太小有什么好处或坏处?

楼主(2013-10-13):
Clock latency 太大或者太小有什么好处或坏处?

楼主:
约束clock时要使 skew和transition不要太大,  Latency和skew、transition没什么关系,latency如果太大,是担心这段CLOCK线会受到其他线的干扰比较大吗?还是其他什么目的?

网友:
OCV分析、jitter、duty cycle都会变差

楼主:
你的意思是Latency太大会导致OCV分析、jitter、duty cycle都会变差的结果,想知道导致这些结果的具体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