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两级运算放大器的建立时间,貌似要用到cadence自带计算器

楼主(2013-10-13):
怎么仿真两级运算放大器的建立时间,貌似要用到cadence自带计算器

网友:
我是用 cadance 自带的算的。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算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cadence的计算器计算?

网友:
可以手算的,如果比较闲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算? 额 查看一下数据吗?  看看稳定在百分之几用了多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看的何乐年那本书上写的。输入信号的初始值,还有稳定时候的值,然后输入要稳定在稳定值的百分之多少。然后就会计算出你想要的那个时间点了。就可以得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按你这个算的,但是不知道按哪个键输出最终结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不是有个输出的按钮么。。。仔细找找。。就在计算器上

网友(2017-05-04):
回复 楼主:

   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