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2012b 安装SystemGenerator 出现问题

楼主(2013-10-13):
我的matlab安装的是2012b版本 SystemGenerator  安装的是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3.2
关联都很成功,但是在我的matlab做S函数仿真的时候,不管目录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在我点击模型查看参数的时候,都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No appropriate method, property, or field mouseClickPosition for class SLM3I.CallbackInfo.
Error in D:\Xilinx\13.2\ISE_DS\ISE\sysgen\bin\nt\xlContextMenuUtils.p>extractSysAndMouseInfo (line 635)
Error in D:\Xilinx\13.2\ISE_DS\ISE\sysgen\bin\nt\xlContextMenuUtils.p>makeHashforCallbackInfo (line 47)
Error in D:\Xilinx\13.2\ISE_DS\ISE\sysgen\bin\nt\xlContextMenuUtils.p>getClickInfo (line 77)
Error in D:\Xilinx\13.2\ISE_DS\ISE\sysgen\bin\nt\xlContextMenuUtils.p>xlContextMenuUtils (line 2)
Error in D:\Xilinx\13.2\ISE_DS\ISE\sysgen\bin\nt\sl_customization.p>blockConnectMenu (line 63)
Warning: Schema generator function did not return a DAStudio.ToolSchema.

产生单径瑞利信道的模型

网友(2013-12-12):
what is the problem?

网友(2014-07-15):
一年过去了,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了~能帮下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版本不对的原因吧 你的matlab版本应该和你的systemgenerator版本能够匹配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version compat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