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ller cell的size为什么是2倍关系?

楼主(2013-10-13):
The filler cells usually have widths that are given as 1x, 2x, 4x, 8x, 16x, 64x, etc. The next bigger filler cell always has its width doubled. Do you know why?

如上段话所述,前后的size为什么通常是2倍关系?

网友:
有FILLER3啊,看你用的什么厂家的库了
不过1x,2x,4x...64x这些就能填下任何宽度的space了

楼主:
    算了一下,1 、2 、4、8、16……这些数字从前往后相加可以构成任何一个数字,能填满任何大小的空隙  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那是跟unit tile有關跟幾倍沒關

网友:
樓上是正確的,
filler 是為了避免cell間的implant layer DRC error,
所以最小的會是unit width
可以比對看看tech file的unit tile,
至於其他兩倍四倍更大的.....沒什麼特別意義
就是filler cell會少用些
(note 這邊說filler 並不包含dcap 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