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想学验证,求助

楼主(2013-10-13):
本人刚上研一,想学IC验证这一块。现在对于验证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不知该从何入手学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等等,都不大清楚。求论坛的各位大神给点建议,该怎么入门,,谢谢。

网友:
研究生就学验证?还是先把专业课题搞好比较好。如果有精力,就看看验证方法学的东西,因为会和以后工作中的环境有关系,所以不用太深入看,不同的方法学的代码结构有差异,掌握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内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这样哈,谢谢了

网友:
如果楼主打算毕业后真的从事这个数字验证行业的话,我推荐你先把verilog和system verilog这两种硬件语言掌握好,然后再去学习VMM、OVM和UVM这三种verification method(3种都可以学,也可以只学1种,这些都是验证架构的理念),他们的区别我个人认为VMM的VIP比较多但是不够灵活;OVM的架构比较灵活,容易构建可重用的VIP,但是有些特性没有VMM好;UVM则是VMM和OVM的综合吧,这个我接触不多;最后你在找一些例子来学习,实践。如果你能完成这些你就算是合格的验证人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想毕业后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想自己学一下。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可以再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verilog 的书可以看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system verilog 可以看 system verilog for verification,这本好像出有中文版。这两本书主要讲设计和验证的一些理念和相关的语法。

至于VMM、OVM、UVM的书,我只看过相关的userguide。

以上这些书的电子版论坛里应该都是可以找到的,
至于实际的例子论坛里也能找到一些,不过容易上手的我没见到过,
实在不行,LZ可以先把《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里的拿来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能提供这么详细的建议,谢谢。

网友:
先多看看这方面的书,扩大视野。

网友:
书就不说了,验证的书就那几本中文的,英文的我看的不多。
说说我的看法
1、你得先明确什么是验证,验证和测试有什么区别。
2、然后对于需求规格如何分解测试点,不是给你个需求就只按照需求上分解,这样会遗漏很多的。
3、对于平台的搭建你要好好考虑,可读性,可扩展性,重用性。
4、验证语言现在主流是sv,语法还是比较容易入门的。然后是脚本,tcl、perl、Makefile、Bash。
5、sv学习几个方面:可综合部分,面向对象、随机化、断言、覆盖率、同步、interface、DPI...等等等等,要多做总结
6、平台不知道你毕业的时候是vmm还是uvm主流,但现在看好像是uvm占主流。我只用过vmm正在切uvm。没有uvm经验。只说vmm学习的几个部分:vmm_env, data(vmm前缀我不写了,麻烦)、generator、scoreboard、xactor、channel、callback、notify等等吧
7、仿真我用vcs,简单粗暴易学

简单写了写,也没怎么思考,也不知道有没有错别字。有错误欢迎指出,也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了

网友:
书就不说了,验证的书就那几本中文的,英文的我看的不多。
说说我的看法
1、你得先明确什么是验证,验证 ...
引用 网友D:

接到问下,
请问楼上两位详细解答的前辈,在书方面有更好的推荐吗?Verilog和SV推荐的两本都太偏向理论,或者过于偏重design的子集,有没有什么更适合入门的关于verification的书?OVM,UVM难道只能看看IEEE给的specificaiton?有没有什么好的实际例子可以切入到这两个验证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