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的VIP的dw_vip_setup生成例子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3-10-14):
有没有大神啊?我安装了AXI的VIP,但是按照文档上面说的生成例子的时候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zhong@ubuntu:/eda/synopsys/dwvip/bin$ ./dw_vip_setup -path ~/project/vip_example/ -e axi_rvm_sys
ERROR:  Unknown platform type.  Attempt to invoke
  dw_vip_setup on an unsupported platform.
zhong@ubuntu:/eda/synopsys/dwvip/bin$
用的是ubuntu10.04的系统。VCS能跑。。。
怎么弄都不行啊,求大神!

楼主:
是不是要装vera啊?真复杂~~~

楼主:
还是没解决~~~

网友(2013-12-13):
你的 axi 的vip是哪里的哦?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呢?

邮箱: veriman@foxmail.com

网友(2015-01-06):
在后面加-ntb或者-svtb,文档里面有的啊

网友:
推荐使用svt版本的,svt不需要vera的支持,dw_vip_setup -i home看一下有没有svt版本的vip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A:

   哪里能下载 axi VI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