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求助

楼主(2013-10-14):
两级运放(输入级为简单的五管结构,输出级为共源输出),增加输入管的L,同时增加W,保持W/L不变,为什么导致了此时的PM下降,按道理增加L可以使第一级输出电阻增加,从而使主极点下降,从而拉开主极点与输出极点之间的距离,使PM增加,但仿真结果的PM反而下降。

网友:
别忘了五管单元有一个镜像极点和其2倍的零点。。。增加第一级的管子尺寸,会降低此零极点对。

另外如果你用了miller补偿,可能第一级的输出电容也会影响到主极点和次主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增加L是会降低这个极点对,使他们远离输出极点啊,按道理会使相位更好,为啥更差呢

网友:
请认真想想镜像极点是什么意思,不是第一级的输出极点。razavi的书上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就是电流镜的栅极那个点啊,和第一级输出极点构成极点对

网友:
1、镜像极点基本上应该远大于单位增益带宽的,显然应该比次主极点更高....但增加尺寸显然把这个极点拉低了
2、第一级的输出电容本身也会拉低次主极点

回复  totowo
我知道啊,就是电流镜的栅极那个点啊,和第一级输出极点构成极点对
引用 楼主:

网友:
P1=1/(R1*C1+(R1+R2+gm2R1R2)*Cc+R2*C2)
P2=(R1*C1+(R1+R2+gm2R1R2)*Cc+R2*C2)/(R1R2(C1C2+C1Cc+C2Cc))
如果gm2R2R1×Cc 为主要分量,增加W1*L1, C1增加,P2减小,PM减小;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