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运放需要高输入阻抗

楼主(2013-10-14):
还是不明白为啥运放需要高输入阻抗,高输入阻抗无非就是使输入端不需要电流,无限大的被驱动能力,请问运放输入端需要驱动的吗?怎么加驱动?

网友:
所谓驱动,就是让输入级的mos管能够感受到信号的变化。

网友:
感觉这句话逻辑有点不对呢 不是运放需要高输入阻抗  而应该是运放的a很大 导致几乎没有电流流入运放输入端  从伏安关系来看 可以等效理解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本人拙见 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增益只有一点点的运放输入阻抗也很大,你完全没搞对情况。

网友:
这个得分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源
如果,输入是电压源(常用),激励源一般都有内阻吧,就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你后级的负载(就是MOS的栅运放的输入)的阻抗越大分得电压越多,得到的能量越多,越好驱动,这不正是我们期望的。

网友:
电压型 输出 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