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Xilinx中MMCM_ADV参数CLKINx_PERIOD的数值与接入时钟周期不匹配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0-14):
Xilinx的V6中MMCM_ADV参数CLKINx_PERIOD的数值与接入时钟周期不匹配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网友:
不同速度等级的FPGA器件内部VCO的锁定频率范围不一样。如果不在这个锁定范围内的话,是不能锁定的。如果不匹配的话,你的输入时钟经过倍频以后,可能不在PLL的锁定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CLKINx_PERIOD给的是1.5ns,输入时钟是400M,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
一般输入时钟与MMCM上配置的时钟频率是相同的,相差不太远也可以锁定。

你就按一致的配置,然后VCO是有频率范围,你通过乘M除N的方法可以使频率落在有效范围内,你用IP COREGEN生成时GUI界面上是有提示的,按上面提示做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在看一个项目的代码;遇到这样的疑问  所以上来问一下。。。觉得奇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估计这项目的代码也从其它项目移植过来的,结果有些地方忘记改了,但是也能工作,所以就放在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