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UFDS+BUFG相关时钟问题——FPGA

楼主(2013-10-14):
综合时,如果在IBUFDS后插入BUFG,再送入PLL,这种综合出来的版本,通过chipscope测信号全部为0;
而如果IBUFDS不插入BUFG,而是直接送入PLL,版本正常;

各位大神能否帮忙解释下,或者怎样设置可以不让synplify不自动插入BUFG,坐等,谢谢了。

网友:
仿真能通过不?
首先,IBUFDS差分转单端后进BUFG,再进PLL/DCM是常见用法,出错我想到种可能性,你对BUFG和PLL作过位置约束没?应该放开让它自动布置位置就好。

你也可以自己代码的方式去写,不会自动加入BUFG,就是直接用原语,不要使用IPCORE生成的.v文件,而是参考把里面代码直接写在工程里,但你加不加BUFG都随你的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针对综合后的仿真还没开始做,我没有对BUFG和PLL做过位置约束;

    请教下,synplify有语句来限制其自动增加BUFG吗?非常感谢

网友:
define_global_attribute syn_auto_insert_bufg {0}
你加行这个进去,不过默认就是关闭的,所以不会自动加bufg的,
你是什么器件?为啥不用DCM/MMCM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MMCM,上面描述成PLL了。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