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时钟怎么做约束??

楼主(2013-10-14):
各位大侠,这是前端的一个设计,如图中所示,有一个clk_bit的门控时钟,clk_bit是由输入信号data_ana的上升沿,根据边沿检测得到的,像这种不规则的时钟,应该怎样做约束啊??、

网友:
后段还要写约束?压力大了

网友:
时钟可以穿过门控,因此这里按照正常的定义既可以

网友:
没有规律的那些不是时钟信号从有规律周期等开始的地方,create clock

网友:
截取timing 最 critical 的那段,按照有规律的波形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怎样才算critical 的了? 时间最短的?
还有,我整个系统只有一个外部输入时钟,产生的这个clk_bit时钟,我是create_clock 还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  ??????

网友:
我想在clk_bit generate是比较完整的。 在data_ana则 create. 需要按可能的最快频率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