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大神~~virtex 5 FPGA的Flash配置问题~

楼主(2013-10-14):
器件型号:Virtex5 LX110T  觉得官方的PROM 32M太小了 就用了一款xilinx官方推荐的M25P的128M的Flash。现在情况是用ISE12.3的软件可以配置成功,板子正常工作。但用ISE14.5或者14.6的软件就会出现程序下载到100%后突然弹出program failed,错误提示是 DONE is not high。很郁闷,难道新版本的软件还不支持V5的配置了吗?

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
求助啊~~~大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S是哪个版本生成的,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写下原因啊,给后来人一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ISE的软件bug,ISE14.X的软件都是主要针对V6,V7的芯片来做升级,不支持V5的Flash下载方式了,我试了下,用ISE13.4及其以下的版本都可以正常下载,但以上的版本就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