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phase noise仿真中可变电容阵列问题~

楼主(2013-10-14):
小弟刚接触vco电路,总是出现图中的error,求大牛指教,多谢

小弟刚接触vco电路,总是出现图中的error,求大牛指教,多谢

楼主:
仿真时总是出现图中的error,求好心人指教,多谢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忽略的,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你没有仿DC,如果你带着DC一起放,error就会消除,会变成这个器件的点参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mark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