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有谁知道都哪些公司有做霍尔芯片的

楼主(2013-10-14):
大家说说,都哪些公司有霍尔芯片产品 或者 正在研发霍尔芯片?讨论讨论~

网友:
allegro,melexis,honeywell,bosch,rohm,murata,diode,st,nxp,panasonic,sony,et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 多谢! 但是这些都是外企,不知道国内都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甚少,而且都没什么花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叫没啥花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都是作坊式企业,没影响,没市场,没竞争力,最后都转型做代理。

网友:
allegro做hall器件比较多,而且有线性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 这样子,感觉确实国内做这个的比较少,而且好像很多公司做过了,最后放弃了。。。 不知道是因何原因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看过他们的产品,确实种类很多,一个系列的。。
    你是做过HALL么?一般好像没有涉及过,也不会了解这么具体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hall仅作为线性器件,那么在性能上完全不占任何优势,坑死爹的温飘不说,灵敏度和信号强度都远弱于现在流行的AMR和GMR。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做在硅衬底上,和硅基电路可以完美集成,大大降低了器件成本。虽然性能偏弱,但应付一般消费电子足以,而且价格低才是王道。

硅基的hall plate的技术含量约等于零,所以竞争力其实体现于与其结合的信号处理电路、器件结构、以及市场运作能力。电路方面如温飘补偿,offset cancelling chopper,而且应用于汽车电子的器件还要有24V~48V的耐压,这是一个HV + mix Signal领域,交叉点比较多,要通吃有难度。器件结构方面能创新的不多,melexis有个将hall plate和坡莫合金结合做成的单片三轴传感芯片专利,后来旭化成(AKM,苹果的电子罗盘芯片供应商)貌似用了相似的技术,不知道他们在专利上是如何沟通的。再就是市场能力,AKM的主业貌似是化工,但是自从他的产品打进苹果以后就不得了了。而且,大公司因为出货量大,在常规产品上的单位成本相对更低,和他们打价格战绝对是自寻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说的挺有道理的!
确实感觉HALL的信号强度和灵敏度是个问题,温漂倒是还可以想尽办法去补偿。。。
电路上好像高压+混合信号是不是也不算太大的困难。
感觉现在国内相对较弱的原因在于:1.电路上不愿花心力去追去“极致”,所以性能难以与人相比;
2.在HALL盘上创新较少,而且没有真正定量研究明白HALL盘的物理特性;
3.很多国内厂家没有看到市场。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欢迎拍砖~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你所说,电路说难也不难。难就难在国内企业大多追求短平快,多花点精力的事情不肯干。温飘目前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用eeprom之类的把补偿数据固化下来,然后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进行数字上的calibration。纯模拟的校准估计没人做的到,即使做到了精度未必比数字的高。

国内的企业的问题不是什么“极致”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做到极致但赚不了钱,什么都是白搭。外企的芯片性能未必好,但是像allegro之流搞到垄断,怎么去撼动它的市场地位?这不是企业自身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hall sensor 這類
和 mram 類 如何使用 hspice simulation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仿真有问什么难题么?跟其他电路一样仿。。。没明白。。。

网友:
因為 spice 是模擬電路 但沒法模擬外面磁場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D:

   磁场当然是想办法用电学量来表示了,就行你设计个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处理电路,难道还会去仿真压力情况么?可以用电压来表示磁场,去验证电路。。。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磁场部分可以用maxwell,另外还有LLG之类的微磁学仿真软件,就很小众了。

网友(2016-05-30):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见你的见解相当深刻。我们现在运营一家做高精度的磁传感器芯片设计公司,能否有进一步的联系方式交流下。

我的微信号:13636415395

网友(2019-03-26):
你们好,各位大神,对国内线性霍尔芯片设计分析的比较透彻~~目前国内线性霍尔的_3dB带宽普遍做不上去,也就几十kHz的样子,老外都是100多kHz,原因是国内工艺的差距?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期待大神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大神,对国内线性霍尔芯片设计分析的比较透彻~~目前国内线性霍尔的_3dB带宽普遍做不上去,也就几十kHz的样子,老外都是100多kHz,原因是国内工艺的差距?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hall仅作为线性器件,那么在性能上完全不占任何优势,坑死爹的温飘不说,灵敏度和 ...

你好,大神,对国内线性霍尔芯片设计分析的比较透彻~~目前国内线性霍尔的_3dB带宽普遍做不上去,也就几十kHz的样子,老外都是100多kHz,原因是国内工艺的差距?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2019-04-29):
引用 网友E:
你好,大神,对国内线性霍尔芯片设计分析的比较透彻~~目前国内线性霍尔的_3dB带宽普遍做不上去,也就几 ...

几百K的带宽成电路设计瓶颈了?你对国内的IC业是多么没信心?
开个玩笑。

霍尔元件的信号来自于载流子在端面的积累,其响应带宽受制于其载流子的迁移率。
既然涉及到迁移率,那么你就需要搞清楚,那些几百K带宽的霍尔元件,他们是硅基的么?
如果是,那就是西方列强使用了什么巨牛逼的技术,比如极低掺杂,晶格畸变什么的。。。

但据我所知这些可靠性基本等于算命的技术一般都停留在论文里,传感器这种广泛应用在工业、医疗和汽车电子行业等高可靠性和一致性要求的产品来说,技术越土越好。

所以,大多数是砷化镓或锑化铟的吧。

但是,为什么国内做的很少呢?首先我们国内就没有一家类似Allegro那样的传感器IDM公司,而异质材料的单芯集成工艺复杂度很高,自己没有fab去研究,想用标准CMOS线?foundry才懒得理你。封装集成的话成本和尺寸优势就低了,所以咯。

以上。

网友:
上一个答复不知道怎么被吃了。重新回答下吧。

几百k的带宽电路闭着眼睛都画出来了,显然电路设计绝对不是瓶颈。
霍尔元件的信号机理来自于载流子在元件端面的积累,是和载流子迁移率密切相关的过程。硅基霍尔元件的载流子迁移率就那么大,快不起来。想要快起来,就得换化合物半导体。但是化合物半导体和硅基电路的多芯集成的话在尺寸和成本上会有很大的劣势,而单芯集成工艺非常复杂,需要比较长的研发时间和很大的研发投入,而且标准CMOS线因为材料污染的问题是不会愿意接受你去他们fab里尝试的,而拥有自主线的IDM 国内公司非常少,会做这一块的就更少了。

网友(2019-06-23):
Want concentrator,which vendor can provide the plating t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