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pin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3-10-14):
最近在画标准单元,有一个问题,关于pin的位置,假如标准单元之间用于拼接的border外框的左下角已经和原点对齐,那么pin的x 和Y坐标应该满足什么条件(所有的cell将来用于ICC),有人说Y的值等于半个track * 奇数。X的值等于半个track*偶数。求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赐教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还有关于cell的宽度,是不是等于pitch(ICC中的网格宽度)的整数倍才可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icc 有个unit tile ,宽多要和是他的整数倍,高度和他一样,金属也有track,我认为,如果pin能在track上更好,方便icc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调研的差不多清楚了,cell的宽度要是track的整数倍,PIN中的y坐标要是半个track的奇数倍,X坐标好像没有什么要求。总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