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环

楼主(2013-10-14):
用M1_DIFF contact 画保护环,出现DRC错误,min space between two contacts in larger than 4*4 array

网友:
两个contact之间的最小空间大于4X4的阵列。。好吧 我是直接翻译过来的。。等其他人回答。

网友:
有些工艺是这样规定的,孔的阵列小于4*4时,间距是A。当阵列大于4*4时,它的距离要求是B。B比A大。
你重新看下设计规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DRC指出错误出在孔阵列大于4*4时孔的最小间距上。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应该是没看设计规则

网友:
回复 4# terry8876  嗯,受教了~谢谢指正哈

网友:
孔距离太小了,可能是出现在拐角处

网友:
就语法看反了喽。。。就是在4X4的情况下,。。。。。zhe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加contact间距,rule就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2013-12-20):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打孔的时候O弹出来对话框,孔距增大一点。
建议不管是不是大于4*4的阵列,孔距都设成一样的

网友:
contact4x4以上陣列spaceing需要再拉開
可看design rule

网友(2014-02-13):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楼主就照这个解释查看设计规则去吧

网友(2014-03-24):
3#正解 有些工艺连VIA都不能叠在一起!!!!

网友:
3 楼正解,看design rule就会明白了,有些到3x3的矩阵的space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