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人熟悉OTP的烧写逻辑吗

楼主(2013-10-14):
一般OTP的烧写逻辑设计是怎么样的,13位地址总线,串口或者并口的烧写过程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在OTP IP和IC PAD之间,IC designer要实现相关的逻辑,比如为了节约PAD,要做Serial2Parallel的转换
所以,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IC designer的做法,并无固定的

网友:
求楼主科普OPT是什么……

网友:
不是OPT,是OTP  = one time programing

网友(2014-03-14):
这个应该没有固定标准的

网友:
这个要有手册才行的,没有通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