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楼主(2013-10-14):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0.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1.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2.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3.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4.rar (2 MB , 下载次数: 7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5.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6.rar (2 MB , 下载次数: 6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7.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8.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09.rar (2 MB , 下载次数: 5 )

楼主: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21.rar (489.07 K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1.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2.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3.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4.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5.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6.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7.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8.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19.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Chaos in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alysi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part20.rar (2 MB , 下载次数: 4 )

网友:
这么多附件。。。。

网友:
也没有一个说明。

网友(2023-12-28):
电力驱动系统中的混沌现象及其分析、控制和应用;这本书主要讲混沌理论在电力驱动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
混沌现象是指在非线性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复杂的、不可预测的行为;会导致电力驱动系统出现不稳定、噪声、振荡等问题,影响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